海尔M2200驱动板电源芯片新型号

楼主(2014-01-22):
前一阵有位朋友找这块板 芯片坏了 说是淘宝也买不到 单灯管的 叫他改高压条也不会 哎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那个芯片坏 看样是通病了虽然芯片崩掉一块  在我努力搜寻下 找到了这个芯片的型号分享大家

网友:
专心钻研啊

网友:
这个机器状态 是开机有LOGO  进系统 黑屏无显 但能看到高压在工作灯管亮  一会修完上结果 但愿我找到的芯片是好的

网友:
如果那个芯片是变5v的,加一块12v转5v的板也可以解决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就直接换快板试一下

网友:
AO的芯片应该很好找资料啊

网友:
修好了 那个键也是坏的  我直接换个5V稳压 搞定

网友:
换个12v的驱动板改装下

网友:
加一块12v转5v的板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