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的奇怪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4-01-22):
故障机:华硕 M2N68AM plus
故障现象:开机出现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cd-rom not found. 不停的循环刷屏(此时诊断卡代码E9),键盘不能用。
此机已修复,现出几个选项,让大家来猜猜是哪坏了:1.主板BIOS坏 2.内存坏 3.硬盘坏 4.显卡坏 5.电源坏 只先其一,大家有时间不妨猜猜一下,过几天来公布答案,看看有多少人能猜对。。。。。。。。

火牛供电不足是吧?

网友:
跳线掉了 重点查跳线

0分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呵呵,我猜应该是主板BIOS坏了

网友:
看提示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桥虚焊了    NV单桥

网友:
这款桥是爱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A:
别卖关子了。就是BIOS旁边822排阻。要么就是其他地方的882排阻,修了好多啦

网友:
最大可能是内存坏了,其次才是BIOS本身故障。
内存>BIOS>硬盘>电源>显卡(显卡导致的话我要崩溃了|||-_-)

网友:
华硕USB跳线帽掉了会导致无法进BIOS。出现上述提示。

网友:
1和5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根据我的经niang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代码E9 BIOS坏了

网友:
内存坏或者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卖关子了。就是BIOS旁边822排阻。要么就是其他地方的882排阻,修了好多啦

不知道没有在我给出的5个选项选的人参加过考试没,如果在考试中只有A.B.C.D四个选项的题目中,你们选了个E,能对吗?????

网友:
E9 不是USB报错就是BIOS啦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