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 换主板日记(免安全芯片BIOS)

楼主(2014-01-22):
T61P  显卡花屏,修过一次,又花了,给客户换主板
买到主板,装机,开机后保温控错误?纳尼?不支持T8的U?联系卖家,卖家发了个BIOS给我,我刷上之后不报错了,进入系统发现没有本地连接,设备管理器里的本地连接有个黄色的感叹号,拆掉无线网卡,发现感叹号没有了,本地连接也出来了,但是插上网线,获取个地址要几分钟,还失败,检查发现没有MAC,给他搞个MAC,能上了,心想着,这下晚上可以睡着觉了,下班回家
第二天,又不行了,不插无线,怎么改MAC,就是连接不上,去他大爷(排除网卡问题,刷回原来的BIOS,用T7100CPU,进系统一切OK)
这时候我一哥们(聂超同志)提醒我,你可以改USB网卡,对呀,打开图纸跟点位,找到备用USB,一系列的飞线,终于本地网卡搞定了
下面开始上图
附上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上个图片都限制

网友A:
高人,原先网卡MAC地址是可以刷写的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肯定换集成的。。

网友C:
请问,网络连接是无线网卡管吗?为什么想到拆无线网卡
拆了无线网卡,他怎么上无线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网络连接是无线网卡管吗?为什么想到拆无线网卡
拆了无线网卡,他怎么上无线网?呢

这个是因为BIOS跟 码片之间的问题,拆了无线,本地网卡驱动就正常,说明就是BIOS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肯定换集成的。。

客户要打LOL的,这个集成的还不容易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人,原先网卡MAC地址是可以刷写的

还有人可以在编程器里面更改BIOS里面的MAC呢,可惜我不会,不然也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可以在编程器里面更改BIOS里面的MAC呢,可惜我不会,不然也没这么麻烦了

可以在系统里面该一下应该可以,但是不能装系统

网友E:
这种机器我都直接换板子了,最近的T60板子很便宜的

网友F:
嗯,我上次一个CQ42的板子换也出现故障,无线能上,本地不能,获取几分钟最后感叹号,设备管理器没声卡。我就觉得奇怪了,现在是不是在淘宝上买板子都拼运气啊。买到有故障的板子真的心里一肚子的火,肯定之前是花了很大功夫修板子没弄好才考虑换板,结果又出幺蛾子。

网友:
现在有才的人是越来越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我都直接换板子了,最近的T60板子很便宜的

亲,这个机器是T61P,而且就是更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我上次一个CQ42的板子换也出现故障,无线能上,本地不能,获取几分钟最后感叹号,设备管理器没声卡。我 ...

本地不能上的问题 很多是MAC问题 可以进系统查看下的

网友G:
楼主工程量大啊。你的板子估计也能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工程量大啊。你的板子估计也能保修了。

板子来回发 要运费的啊   而且过年了 快递也忙了

网友:
只能希望板子保修期内不要出问题,不然心里郁闷啊。呵呵,。这年头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啊

网友:
啊  换个主板一波三折  这行不好做

网友H:
我记得好像改下主板背面的二个电阻位置就可以,你这样飞线,主板还能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好像改下主板背面的二个电阻位置就可以,你这样飞线,主板还能保修吗,

改电阻的那个  我网上看到了  但是跟我这个不一样  不会改哈

网友:
对如果保修期出问题了,日子就不好过了。楼主赌一把。

网友:
这个好!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可以在编程器里面更改BIOS里面的MAC呢,可惜我不会,不然也没这么麻烦了

不是楼主不会,是能看懂BIOS的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好不好,助理工程都不一定看得懂。除非有人专门去研究,把BIOS备份下来对应MAC地址的代码去查。费那功夫不如好好学点东西或者修几块板子好过。

网友:
真是人才济济啊,个个都相当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