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自动开机一例

楼主(2014-01-22):
如题 自动开机插电池关机后自己开机   初步判断是CMOS电池没有电IBM和HP。。。都是没电自动开机,拆开量电池3.3有电  然后怀疑是RTC电路问题测R700\C631有电说明之前线路都是好的,发现631连过孔直接到南桥 怀疑是过孔到南桥有问题 然后用手捏C631通电没问题不会自动上电,看了下桥下面一大片黑胶 有风险 然后老板和客户讲了风险 客户考虑了下不修了拿走了  很可惜没有修到最后 但找到问题就不会难修了  本人菜鸟 老鸟勿喷

网友:
刷个bios试过吗

网友A:
我觉得来确定是不是RTC部分问题 ,你看时间能不能保存住就可以确定了吧。
相对来说,RTC部分故障率很低!

网友:
捏住C631?是用手按住吗?

网友B:
首先楼主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其次你捏631没问题,能说明什么?
请教 请教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算是RTC电路吧  不是coms电池没电了就是bios有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
进水的不好水,但我觉得这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其次你捏631没问题,能说明什么?
请教 请教

是南桥虚焊了  C631经过过孔到南桥就在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来确定是不是RTC部分问题 ,你看时间能不能保存住就可以确定了吧。
相对来说,RTC部分故障率很低!

是南桥虚焊了  C631经过过孔到南桥就在附近

网友C:
这种情况 烘干或风枪过下温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 烘干或风枪过下温就可以收钱了

不会返修吗

网友:
进水的要先处理进水喽,拿走了就不说了

网友:
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