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HP CQ42 0.69A不掉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1-22):
同行送修,无钉无硬盘,无电池。
板号AAX1IMB6a0 REV:A
接电源,跑0.69A不掉电。拆机看板,我去!居然掉了两颗小电容。还好是滤波的。

板上有标签,难道换过板?

通电测电压,CPU显卡电压都出来了,诊断卡无复位。
I3 370的U,只是CPU电压0.78V比较让人困惑...还不掉电...
于是对照VID表查CPU电压0111001,果然是0.7875V,正常。
DPRSLPVR为低,CPU为睡眠状态,原来如此。

电压都出完了,只好查信号咯。CLKEN#低,正常。IMVP_PWRGD低!为毛?CPU电压已出,且正常了啊?

翻ADP3212手册,也许只是单独PG脚坏了?或者桥的接受脚坏了?

实验,如图,把IMVP_PWRGD至南桥电阻R239断开,再测,R239两端都是低电平。
强制IMVP_PWRGD拉高试试?于是将拆开的R239接到原来空着的R240位置,将ECPWORK伪装成IMVP_PWRGD给桥。

再按开机,一路高歌猛进!

网友A:
请教“DPRSLPVR为低,CPU为睡眠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分析很是透测,很有道理。  想请问楼主一个地方,在时序上ECPWROK是先于IMVP—PWRGD为啥此图中这两信号是直通的,楼主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可以想到用ECPWROK代换,楼主牛B

网友C:
,将ECPWORK伪装成IMVP_PWRGD给桥不会有后遗症吧  毕竟不是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很是透测,很有道理。  想请问楼主一个地方,在时序上ECPWROK是先于IMVP—PWRGD为啥此图中这两信号是直 ...

图中ECPWROK/IMVP—PWRGD是与逻辑。
桥内部还有程序判断各个信号时序,设计者不傻的,不用太担心。
至于时序图我是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DPRSLPVR为低,CPU为睡眠状态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理解为CPU低功耗待机状态,因为复位还没出来,CPU不可能全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ECPWORK伪装成IMVP_PWRGD给桥不会有后遗症吧  毕竟不是原信号

开机是没问题的,也许会影响软关机。我猜不会。

网友D:
楼主技术高超啊,请问DPRSLPVR是什么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高超啊,请问DPRSLPVR是什么信号??

CPU低功耗深度睡眠信号,由CPU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低功耗深度睡眠信号,由CPU发出。

0哦,学习啦

网友(2014-06-26):
楼主太牛啦!我的理论还没有达到你这么高!

网友:
那我可不可以拉个其他的3V之类 的呢?

网友(2014-11-16):
羡慕您的跑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