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不认WD80G

楼主(2014-01-22):
WD80G信息:

网友A:
明显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硬盘有问题啊

是有问题呀,之前HDTUNE 基准不能跑,MHDD扫过后才通过;现在想用WDR调教

网友:
跑下SF试试哦。

网友B:
用WDR跑?可惜WDR认不到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DR跑?可惜WDR认不到盘

我建议你还是放弃吧!这种盘没太大价值。再说你连工具都不会用,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还是放弃吧!这种盘没太大价值。再说你连工具都不会用,只会越搞越坏。

刚接触WDR不熟,纯碎练手;
这盘用MHDD处理后使用正常。

网友D:
用WDR的时候,首先要选对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DR的时候,首先要选对端口。

罗工!这个是知道的;
试过几个硬盘,160G、250G、80G等不同容量都识别,唯独这个‘
拆开电路板对比过,初步判定是改盘

网友:
历经千辛万苦,WDR终于在这盘跑起来

网友E(2014-02-21):
如何跑起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跑起来的呀

换了不下十块主板

网友F:
楼主牛啊,竟还有十块以上的主板可供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啊,竟还有十块以上的主板可供去换……

AMD、INTEL来回换,都是些旧板,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