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自动关机

楼主(2014-01-22):
有时候能进系统 测试温度正常 但一小会就掉电  在开机能亮机 进不了系统就掉电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波波下各大电容,电感。。看下波形。

网友:
这个北桥爱坏 压下试试

网友A:
找到问题 换了系统供电的管子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出得很少,一般是芯片出问题

网友B(2014-03-06):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 换了系统供电的管子好了

说明白一点嘛,是哪个供电,CPU的吗还是哪个,大哥,我这一个情况差不多,修的我头疼

网友:
北桥, 我弄过好多, 先简单要风枪吹一下

网友:
系统供电 的那几个管子全换了试试

网友:
系统供电 的那几个上管和下管子全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白一点嘛,是哪个供电,CPU的吗还是哪个,大哥,我这一个情况差不多,修的我头疼

系统供电的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