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录机刷BIOS问题

楼主(2014-01-22):
之前遇到过主板上的BIOS烧掉。
今天又遇到一个长城显示器:
显示器BIOS电压对地值仅2殴(正反测试值都是),没敢往烧录机上读BIOS资料!!!
请教有烧录机的师傅:
        1、直接把BIOS放到烧录机上会烧烧录机吗?
        2、像这种BIOS的情况下,资料会读得出来吗?

网友:
不会烧,芯片真有问题是读不出来的,换个BIOS在烧录

网友:
我擦来,找了好久的说

网友:
真心感谢哦

网友:
一般编程器随便怎么放芯片都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