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P43-ES3G图纸 有的麻烦帮个忙

楼主(2014-01-22):
如题求技嘉GA-P43-ES3G图纸 有的麻烦帮个忙,万分感谢!
顺便请教一下打值正常无短路  但是上cpu或者假负载的时候一开机就会掉电 反复开机掉电循环         不上假负载能开机

网友A:
换个BIOS试试吧 。

网友:
GA-P43-ES3G沒有圖紙只有位置圖,看看能否幫到你?

GA-P43-ES3G Rev.1.0.pdf

网友(点评):
我晕 是位置图啊 不是电路图

网友(点评):
技嘉通用密码rmadep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试试吧 。

有密码图纸,能告诉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密码图纸,能告诉密码吗

Gigabyte密码:rmadept。

网友(2017-08-05):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试试吧 。

我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