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止步,新手瞧瞧

楼主(2014-01-22):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丽台的AM2主板,ATI的芯片组,具体什么芯片也没看,说过不了内存挡在C1,于是换内存、换CPU、橡皮擦、、、、最后还是涛声依旧,估走为出大问题了,刷BIOS,压桥,,,统统没用,最后没办法看看内存电压,测到238脚SPD供电脚无电压,翻过来看,印刷线断了,立马扯根并口硬盘线飞过去。上机通电OK!
           纯属新手的一点体会,别笑话俺。。。。

网友:
顶个,有道理、 、

网友:
做新手不容易呀,支持一下

网友:
一般新手,遇到点不亮的机器,啥都不测,上来就加焊桥;不过对于集成桥的板子还是有一定概率搞定的。

网友A:
难道是CPU座子虚焊  朋友先加焊一下座子 不行做桥

网友:
楼上的你还让人家加焊座子,你是不是没看贴啊?

网友:
经验是累计的 高手都是从简单故障中培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CPU座子虚焊  朋友先加焊一下座子 不行做桥

人家都飞SPD好了 你还做桥 鄙视

网友:
是啊   新手就是全测   有经验的就会  侧内存的供电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忠告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