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不触发

楼主(2014-01-22):
一杂牌G41主板不能通电,接上电源测量,开机针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有跳变。该板IO是W83627DHG,查其PDF,68脚PSIN直连开机针脚,按开关也正常跳变,但63脚PSOUT电压却只有1.5V左右,而且按开关无反应——是IO坏、桥坏?NONONO,恰好我插了诊断卡,我的诊断卡有主板3VSB待机LED,一般电源插上主板即亮——再测量IO的61脚3VSB,只有1.5V,问题找到了,3VSB是5VSB通过1117转换而来,直接找1117,卸掉换下。

PS:常见的1117,有的上面印的是A11H,AZ11都是这个东西

插好电源后,3VSB灯亮。

按开关,刷刷刷跑码亮机,完毕。

这个主板1117三端稳压器损坏的话,一般主板诊断卡待机3.3VSB指示灯也是不会亮的

网友:
待机低不触发。

这里IO 61脚3VSB 应该也是RSMRST信号引脚,也有通过排阻连接南桥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1117坏,也可能是桥或IO

网友:
1117一般不大坏,碰到过坏的很少。

网友:
主板上1117很少碰到坏的,显卡坏1117到是很多

网友:
1117一般都不坏的   很少见的

网友:
我怎么碰到的1117输出低的都是南桥坏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1117问题

网友:
这个杂牌子的G41 难度1117坏了吗?    请求楼主修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了,都跑码了,难道还未修复?!呵呵

网友:
会不会别的原因导致1117损坏

网友(点评):
暂时没发现,板子已装回客户主机,目前正常。

网友:
确实1117坏的很少,不过你说1117输出连接RSMRST信号,不触发时你应该量量跳线电压是不是3.3V  如果是电压低的话 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如果不是1117坏的话 楼主你就麻烦了 哈哈 IO 网卡 南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嗯,嗯,学习了,以后注意了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为什么一般是南桥嗝屁了呢?

网友(点评):
呵呵,概率问题,不过Intel的芯片怎么都比A的质量好得多

网友:
我也是啊 每次都是南桥

网友:
好运了,我遇到的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