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主板的针脚怎样看?》 进来啊

楼主(2014-01-22):
一直不知道针脚怎样看,,例如有人说 28脚17脚,这是怎样看的?
求解,我看不懂,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左往右?求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每一种槽座,在板边数起,往里数,就是1 2 3 这样, 靠近U座的一边的通常是A1开始的单数系列;下面的一边,通常是B1开始的,如下图:

网友B:
楼主提的问题说的很笼统 楼主所说的那些针脚  就像楼上的兄第所说的PCI很正解  不知楼主所说的那一针脚

网友:
顶1下!2楼说得好,3楼没说完?

网友C:
芯片有芯片脚位的看法/不同插槽脚位看法不一样

网友:
都是从短口内边数的

网友:
2楼正解 看什么插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的问题说的很笼统 楼主所说的那些针脚  就像楼上的兄第所说的PCI很正解  不知楼主所说的那一针脚

不是插槽,也不光是插槽,还有跳线的针脚,我只想知道那些针脚怎样数的?是从左往右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种槽座,在板边数起,往里数,就是1 2 3 这样, 靠近U座的一边的通常是A1开始的单数系列;下面 ...

那上面的针脚和下面的针脚不一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芯片脚位的看法/不同插槽脚位看法不一样

可以具体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