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电脑刷BIOS问题,非常规机!定制机

楼主(2014-01-22):
一批长城俊杰B210 学校用的机器,带长城2009还原系统,精英代工的H61主板首先厂家给了我个BIOS文件,解压出来一大堆!貌似教我先刷什么后刷什么!
但是我一点不会,
请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主要问题是能开机!不能还原!所以要刷BIOS成能还原的BIOS版本

网友A:
点击文件属性为TXT的文档文件,运行第一个EXE的文件,如果不行就把BIOS拿下来刷,不是那个4m的就是那个2兆的,就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文件属性为TXT的文档文件,运行第一个EXE的文件,如果不行就把BIOS拿下来刷,不是那个4m的就是那个2兆 ...

问了多人大概了解了一下!
首先进入DOS 找到AFUDOS.EXE 然后刷flash2m还是flash4m!两个都要刷这是厂家给我说的!但是顺序还不清楚!
问题来了,进入DOS后我的U盘H盘输入什么命令找到AFUDOS.EXE 呢!不是很清楚,完全是菜鸟啊

网友:
让厂商给你个在windows下直接刷写的

网友B:
输入“h:”回车  再输入“cd空格你文件夹的名字”,一级一级的输,直到找到文件为止,至于先刷哪个就不晓得了!还有你那个不可以在win下一键刷吗,那样可以的话不是更简单

网友:
有两个bios文件,一个2m,另一个4m。还有2个批处理,对应2m和4m的。看下你的芯片是几兆的,运行对应批处理文件。一定要弄对再运行啊。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不清楚啊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h:”回车  再输入“cd空格你文件夹的名字”,一级一级的输,直到找到文件为止,至于先刷哪个就不晓得 ...

就是不行,长城的定制机主板!官网都找不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