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帮忙

楼主(2014-01-22):
液晶体电路板上的软排线和液晶体分开了还能焊上吗??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机子ACER的,在别的地方修过,我拆开一看,软排线都脱开了!!这样的还能焊上吗???

网友:
在线等!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
焊上了吗?焊上了给我说下怎么弄

网友:
看到过这个帖子,行不行,那是技术活啊,我是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7365-1-1.html

网友:
那个手工焊不了的,焊那个有台很贵的机器才可以焊,人家焊一条线100块钱。

网友:
我想我是放弃了吧!!另求一块儿19寸宽屏液晶屏,双灯小口的,谁有的话联系我!!加我QQ:442456396  密码是:15233723926

网友A:
专业维修屏的,才可以搞好,你没有专用设备是搞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屏的,才可以搞好,你没有专用设备是搞不好的

也不知道哪儿能维修呢!回头我问问北京那边

网友:
大城市电脑城一般有专业维修屏的,马上要过节了,你的机会不好

网友B:
这样的问题 直接扔掉  估计也没有代价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 直接扔掉  估计也没有代价来焊

好吧1
我放弃了!

网友:
修不了   都这样了

网友:
大哥,这要压屏机才能弄上去的。。。。。

网友C:
弄个耐热橡胶条,接到长条烙铁头上,压到排线上,借助橡胶弹性和不是太高的温度,兴许可以。

网友:
楼主试试四楼连接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个耐热橡胶条,接到长条烙铁头上,压到排线上,借助橡胶弹性和不是太高的温度,兴许可以。

这也可以?

网友:
我的建议是直接报废,因为现在二手显示器19寸一般2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修屏恐怕来回运费及维修费也要200元左右哦。

网友:
找有修平的机器的100块

网友:
设备没有,报废吧

网友:
可以啊,曾经用这个方法压接过计算器的玻璃液晶屏,排线也是塑料的,屏线是做在玻璃上的透明的,成功。

网友:
那个机器很少一般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