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缺少一个编程器 哪个哥们说下用哪个型号好!内附华硕K42JP通病维修!

楼主(2014-01-22):
  前几天接到了华硕K42JP 的机器  说以前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  现在是怎么都不行了    我拆开 发现按着HM55可以开机    就加焊   不行   就换了一个HM55桥   不过第二天就变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了    后来查了一晚上的论坛 发现一个神帖    说是一个电阻图纸上的18k  实测只有5K  (具体哪个贴纸自己搜下就好  反正是加精的那个  这里我要感谢那位兄弟   鄙视那些知道的不说出来赚钱的 ) 换一个10K的  就解决了    这机器折腾了我两天了       今天终于交付了   不过客户反映  CPU温度开机就86度   风扇狂转     查论坛发现是BIOS的问题
       我因为平时修的比较少  没有编程器  现在想入手一个  不知道哪款好一点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TL866CS通用USB编程器,还可以吧258元

网友B:
同二楼,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866CS通用USB编程器,还可以吧258元

我就是用的这个,不错

网友C:
这个看你想花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你想花多少钱了,,,

用的不多    眼前就是能烧华硕K42Jp的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L866CS通用USB编程器,还可以吧258元

一般笔记本都能刷吗

网友E:
我去   K42J   最多的是返修哦   希望能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   K42J   最多的是返修哦   希望能抗住

没办法  这几天生意淡死了   饥不择食了  呵呵   希望能用久点  熬过保修期

网友:
RT809F很好用,还能修液晶

网友:
25系列 的 找 几个元件加个并口插头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并口插头,找几个电阻电容,焊起来就可以了,先用起来,搞到钱再买个
搜索SPI并口编程器,看图,自己先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笔记本都能刷吗

一般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二楼,楼主可以考虑

我的是TL866S

网友:
平时用得少的话,先自己做个编程器啊,搞到钱了再去买个玩玩
找个并口插头,找几个电阻电容,自己焊接一下就行了,搜索一下SPI并口编程器
我的就是自己做的
25,24系列的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