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l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4-01-22):
同行的机器,进u盘pe时灰屏,把硬盘接其它机器ghost完系统再接回本机时也一样灰屏。刷过bios,换过硬盘、内存均如此,北桥是943gl的,集成显卡。是南桥问题吗?没有示波器无法看时钟频率,还有哪些可能性?

网友:
先换了在说噻,只求助没用的

网友:
外投正常吗?

网友:
做北桥试试

网友:
南北桥加焊过,效果一样

网友:
加载系统时电流大概在1.1a左右(集成显卡),然后灰屏,电流掉在0.85上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