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010HT 电源管理ld7575不工作

楼主(2014-01-22):
DELL E2010HT ld7575bgs不工作
大滤波电容电压275v左右,ld7575bgs 只有8脚HV 248v 6脚VCC(12.1-133-14.2不停跳),其他脚无电压
ld7575bgs 5脚out 对地51其他脚4-5百 开关管7D0N06 G极对地二极体14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
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等待解决中

网友:
好像有通病吧 大虾快出来

网友:
换芯片 这个坏的挺多的

网友:
带环芯片试一试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脚是不是相连一个50V47UF的电容,要是的话换掉试试!!

网友:
6脚不停的跳动。持继供电不稳,先看持继供电这路。

网友:
换个试下 不行加高压板

网友:
这个芯得多换个试。。。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求大神解决

网友:
7575 7d0n06v 坏了,还有

网友:
取样电压二极管坏了。更换一个高频二极管即可。

网友:
量一下芯片各脚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