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捷I5G31-G V2.0网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4-01-22):
收了一块i5g31-g主板,但是缺网卡芯片,闲得蛋疼的时候想把它补好,有哪位师兄弟能告知一下这块板的网卡芯片型号吗?谢谢

网友A:
这破板子有通病无复位 是cpu供电边上的那个Q91坏了,拿掉就好 但是网卡是什么我还真没有注意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板子有通病无复位 是cpu供电边上的那个Q91坏了,拿掉就好 但是网卡是什么我还真没有注意 呵呵

还有I5G41也差不多,也是边上两个管子的其中一个,但是要满足时钟芯片是正常的,楼主注意

网友:
直接上二手PCI网卡

网友:
你这个图都是找来的,直接去百度下可以找到图看下.RTL8111C

网友:
javascript:;

确定是8111C吗?百度此板结果很模糊——“板载百兆网卡芯片”,图片也无法看清

网友:
还是直接加PCI网卡省事。

网友:
直接加PCI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