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C-TVM/S,没有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4-01-22):
华硕代工 P5GC-TVM/S,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ADP3198。该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A:
这个板子 我也有一个 目前没修好     这个IC VCC 12V有  EN有   更换IC   还是没有VCORE   等待结果

网友: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芯片要正常输出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供电,en 还有你查一下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我也有一个 目前没修好     这个IC VCC 12V有  EN有   更换IC   还是没有VCORE   等待结果

也要检查下BOOT 和FB引脚端电压。

网友:
boot是哪个脚呢?VCC5V, FB 0.59V.2脚PG1.2V,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B:
查ADP3198 VCC脚 VID组合脚 EN脚
VID组合要有高低电平,不能全高/不能全低
然后看PWM脚有没有输出
有输出的话看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没输出更换ADP319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ADP3198 VCC脚 VID组合脚 EN脚
VID组合要有高低电平,不能全高/不能全低
然后看PWM脚有没有输出

vid组合只有38脚,VID1有0v,其他vid都是1.2v,这个正常吗?
vcc5V en1.2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ADP3198风枪容易吹坏,装上去,用饶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组合只有38脚,VID1有0v,其他vid都是1.2v,这个正常吗?
vcc5V en1.2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什么意思 只有38脚?
看下VRM定义 看看CPU应该出多大电压

看PWM有电压吗 有输出就查驱动芯片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换了一个ADP3198芯片,已经修复了。是不是VID组合一定要有高低高有规律的组合呢,我这个只有一个VID有1点多伏,其他VID都是0点几伏。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网友:
CPU供电大小不一样,供电芯片部一样VID组合就不一样。只要不是全是低电平都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换cpu供电 电ac  看看 可以不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如果有就查下反馈 如果瞬间没有查芯片条件 VID组合 VCC5V或VCC12V en开启信号 前面的供电都有吗?从头查

网友:
一般把总要几个脚测量一遍,在一步步的排查。。。。

网友:
查供电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换了一个ADP3198芯片,已经修复了。是不是VID组合一定要有高低高有规律的组合呢,我这个 ...

各种组合有各种电压,全高点平无电压

网友(2014-03-11):
今天也修了块还没有搞好的联想的板子 vid全是低的其他正常
没有芯片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