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开机0。2A掉电

楼主(2014-01-22):
接到此机电源灯亮下熄灭,以为简单短路故障,没当一回事。晚饭后拆机 裸板测试 各供电电感对地正常 北桥有稍点低  上电测试  各电感电压有  未上CPU  也出+VCC_CORE 稍有不正常 1.3V左右 有时也会是1.1V很快掉电以前没有修过此机  没有考虑什么  想想可能北桥有问题  (此机集成显卡,风扇里面灰尘超多,客户自行打孔散热!!!再多些这种客户我等就要没饭吃了)风枪吹下北桥 ,电流上到0.4A左右,故此走入弯路,下北桥,重做 -换桥.试了两次不行 快11点了   出去散散心。。HWPG都出了 哪里会有问题  逛了一圈论坛 ,没有发现一样的故障  不过发现不少人出现掉电问题  大多是电容问题,估计这个机器  电容质量不是太过关 ,又回头查 ,想起CPU的供电不太正常  又来检查  量了一遍 都正常 最后运气好吧  实在没有办法  慢慢看板  发现ISL6262 20脚 VIN的滤波电容颜色跟别的不太一样   量了一下  阻值慢慢跳变  响了好一会  翘起好了    问题解决  。

网友:
附图纸一张  稍稍有些不太好下   此集成显卡  965芯片

vm8_d3a_0725_uma daovm8mb6e0.pdf

网友:
学习了
CPU供电芯片vin滤波电容故障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

网友:
这样毛病不好找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一小点问题,要找出来真的是大海捞针呀,楼主经验丰富,很快就搞定了,我以后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修机器真不容易,找出最后的,能修好就了不起。。学习

网友:
这都能看出来厉害。。。

网友:
机器不好修啊  能修的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
是小电容惹的祸吧,我上次也是类似这样情况。。跟你一样干了半天,都放弃了,后面闲着没事,想想不甘心,慢慢的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