糗死 戴尔灵越390 台机 居然不知道怎么开机

楼主(2014-01-23):
接修一台戴尔optiplex390台机 主板坏  想改普通主板上去
后来发现 连开机键都找不到 在机箱上只找到两个按钮  电源上一个按钮和指示灯 前面板一个按钮 到底哪个是开机键  连复位键都没的
吼吼 求指教下

网友:
看错了 以为楼主发这个 图片是不知道怎么拆机箱呢

网友:
没有线吗,有线的话用表量啊

网友:
前面板左上角的就是开机键,没有重启键的

网友:
给你个图片参考,这是戴尔主板上的开机针

网友:
戴尔主板的开机,风扇的针脚和一般主板不一样的

网友:
已经改造好了 无需回复 请管理删帖

网友:
左上角是开机键啊

网友:
左上不是有个开机键吗?

网友:
你修电脑几年了开关不知道,后面那个是电源开关,前面是主板开关,这么简单新手都知道

网友:
看来这兄弟装习惯兼容机了 都以为在中间啊 左上角就是开关吧

网友:
刚看到,左上角

网友:
这个不知道开机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左上角那个大方键就是开机。很多原装机reset不引出来。

网友:
左上角,我第一次搞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前面板左上角的就是开机

网友:
这个是  dell  的品品牌机      开机的线应该是排线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用万用表量一下就OK拉,不会练基本功都忘了吧: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