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备份Phoenix BIOS

楼主(2014-01-23):
Phoenix BIOS刷新及备份过程很简单的,但是很多网友在进行备份操作时,如果没有新版本的BIOS文件,就无法备份BIOS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与Phoenix BIOS文件有关的,因为Phoenix BIOS文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件,其中还包括文件的设置信息的;这从BIOS文件的大小即可看出,Phoenix BIOS文件并不是标准的256K 512K的,其比标准的BIOS文件要大一些,主要是其文件中带有AWARD和AMI文件所没有的设置信息的;刷新程序在备份BIOS文件中,需要从更新的BIOS文件(也可说是主板对应的BIOS文件中)读取相关设置信息,然后再根据此来备份BIOS文件的。
    如果有WPH BIOS文件,即Phoenix BIOS文件,我们可以从任何主板中备份出BIOS文件的,如AMI或AWARD的BIOS;而且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的大小,是根据你输入的WPH文件的大小来设置的。如你选择对应的WPH文件为515K,那么你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也是515K的,如果你选择对应的WPH文件为1027K,那么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也是1027K的,其并不是针对你的主板BIOS芯片的容量来备份。从此即可看出,Phoenix BIOS文件中,是有设置信息的。
    实验:首先使用两个不同的WPH文件,即Phoenix BIOS文件;一个为515K,一个为1027K(Phoenix BIOS文件并不是标准BIOS文件的512或1024K,因为其中有设置程序),然后使用技嘉的6OXE主板,其使用的BIOS芯片是SST 49LF004A的。运行Wflash,选择515K的文件,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也是515K,使用1027K,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也是1027K。
    从上述操作可以看出,Phoenix BIOS,在备份时,如果没有其主板对应的BIOS文件(无论是否为最新版本),是无法备份的。

网友A(2016-10-09):
用编程器备份不行吗?我一直用编程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备份不行吗?我一直用编程器备份

他说的意思使用软件备份不建议使用会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2016-12-12):
这些没有试过

网友:
看来你不是做芯片级维修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