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板号820-2850-A 点桌面图标就重起的怪咖

楼主(2014-01-23):
苹果A1286 板号820-2850-A 点桌面图标就重起的怪咖  如题 此机真是一台神机  接到此机后 客户说进过水 果断拆机 没发现一丝的进水印记 这点可以确定   然后就做个系统吧 做完了还是一样  换硬盘做 还是一样  拔了所有的外设 键盘都拔了  还是一样   内存也换了     BIOS也刷了  都一样无果   此机并不是点所有图标重起 目前只发现一个图标 只要不点这个图标 机子用着都没有问题  图标名字忘记了 就是做鬼脸的那个 和摄像头有关联  但是拔了摄像头 也是一样 重起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我修过有重启的,问题是不是正版系统,LZ可以装APPLE 的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插线插错了啊?

网友:
这也叫都搞完了?桥呢?

网友:
本来想搞桥来 过年了 客户就那样用着了 过年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