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5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求助

楼主(2014-01-23):
HP CQ42 I5的机器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查CN1接口 1脚+3LCD_CON没有电压

Q1 DISP_ON无电压、3脚5V、R15 2脚 15V Q3 3脚 3V DISP_ON是由显卡发出的,时候可以确认为显卡故障
已修复,加焊显卡 亮机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可以把q3  3  1 脚
短接试一下

网友:
通病来的,加焊一般就可以亮机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可以把q3  3  1 脚
短接试一下

忘记说了,Q3 3 1短接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没断线就焊吧

网友:
先焊下吧。。不行就只有换一个显卡了。。

网友:
  有个管穿了 修过

网友:
DISP_ON要是不短路,应该就是显卡了。。。

网友:
已修复 加焊显卡后OK

网友:
HP机器用的显卡都爱坏?用到其他机器上后一样的显卡都不容易坏,这是为嘛?

网友:
学 习了以CQ的很多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