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奇怪现象!!

楼主(2014-01-23):
机器不触发、有3V、5V线性 。此机的LED525的上面一个灯一直闪黄灯、看图纸上面好像是ACIN的信号。 用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1、3脚都是3.3V         2脚3.3V    4脚是OV       修来修去就是不触发      想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一直闪灯的 。闪灯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短接一下主板上开机排针的2脚与4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一下主板上开机排针的2脚与4脚。看看

是什么作用?  能解释吗

网友A:
我昨天修了块R464也是不触发,后来发现是小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了块R464也是不触发,后来发现是小板坏了。

我这台是灯闪

网友:
开关的 电压呢?  有没有出发信号送到EC 》?

网友:
灯一直闪。。好像是显卡坏了。。
或者是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
我碰到的是BIOS问题,希望你的也是

网友:
触发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C:
把电路图 贡献给大家 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
R467病态好多哦,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 贡献给大家 才能给你分析

帮忙分析下

三星R467 LR BA41-01129A BA41-01130A BA41-01131A .pdf

网友:
闪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作用?  能解释吗

晕死,你不会看图啊。上面说的短接就是让那个ACIN灯不亮了呗。这种机器我也修过,不触发你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