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736G NEC换成4个330以后不触发了 电源灯也不亮!!!·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4-01-23):
一台宏基4736G 拿来时用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可以触发 但是掉电 这款机器是NEC大电容 NEC改完4个330以后不开机了 。。。 电源灯都不亮 其他地方没动 是哪里的问题呢 请各位帮帮忙 谢谢了 。。

网友:
快过年了,赶紧修好给人。

网友:
仔细检查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下面短路了,待机高了。

网友:
检测自己动过的地方。不行在按照时序查。

网友:
那先把NEC换回去,电池可能是没电了。还原再修掉电吧

网友:
都是正式维客了,还是只会换电容?不会供电--时种--复位检测?

网友:
这个机应该就这里的问题,不行的话把330去一个

网友:
NEC电容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