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用一会儿变颜色

楼主(2014-01-23):
RT  用没多久就变这样  关一会儿开又正常  但是 还是用一段时间就变了   敢问各位师傅有遇到过没有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液晶面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面板出问题了

有什么办法整没的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就是液晶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把屏线洗一下,如果还没有好,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电压正常不,

网友:
都是正常的  屏线也换了的

网友:
灯管换过吗  可能灯管过热引起的

网友:
灯管没有换过

网友:
进工厂模式AUTO COLOR一下

网友:
刷MCU试试呗,要不就是面板挂了

网友:
刷了MCU不行换一个新的MCU

网友:
屏坏了吧 或驱动板坏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这个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