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白屏好久才进入系统什么情况

楼主(2014-01-23):
我这边刚收了一个苹果的A1181笔记本,修好之后用原来的硬盘里的win7  32位系统很正常。开机稍微慢了点,然后我就换了个硬盘装了一个XP的系统后启动还是一样,然后用了一天后,启动一次比一次慢了,

最后启动一下白屏一分钟才出现让你选硬盘的界面,

点过之后再等半分钟才进入启动页面,

到呢启动就快了,进系统玩什么运行都很快。就是启动慢,没有苹果系统,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a1181装win系统引导是慢些,但是不会越来越慢吧
能用就行了

网友B:
硬盘有没问题呢···

网友:
实属正常。

网友:
"然后我就换了个硬盘装了一个XP的系统后启动还是一样"苹果也能装XP?

网友:
苹果安装其他系统  会白屏一会 我之前遇到过 干掉苹果系统

网友:
WIN7是哪个样子的

网友:
先换下硬盘试一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硬盘的事儿吧

网友:
多钱收的?

网友:
硬盘排线。。。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吧,先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181装win系统引导是慢些,但是不会越来越慢吧
能用就行了

两分钟的开机速度谁受得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没问题呢···

装XP是320G的又换原来的750G的之后两个硬盘的启动时间都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XP是320G的又换原来的750G的之后两个硬盘的启动时间都很慢。

南桥或者接口呢·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