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 开机电流0.35不动,求指点通病电容,有图。 ...
三星P467 开机电流0.35不动,求指点通病电容,有图。。。

楼主(2014-01-23):
三星P467 开机电流0.35不动,求指点通病电容
通病

网友:
图片右下角的第一个电容

网友:
右下角电阻中间的第一个

网友:
正好我有个同样的问题,换了NEC电容无效,开机0.35不动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们这边修过NEC大电容的问题,一般就是换一个,如果不行多换几个

网友:
坏的电容上面有绿斑 仔细看下

网友:
之前修过没修好, 难搞

网友:
查RTC电路没问题后,果断更换CPU供电芯片 ,居然好了,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