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VH-RH v1.04 修复两例 花屏 走码26掉电

楼主(2014-01-23):
一块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花屏,后来机箱振动了一下子,不花了,但是屏屏上有干扰纹,怀疑CPU座虚焊,因为动了下CPU情况有所好转,而且一开始发现机点不亮,动动CPU就有可能点亮。于是用红外焊台加热,这个座是无铅的,温度要高要不然熔下来,也不能太高,要不然座儿就化了,就没有用了。焊好后,没有点不亮的情况,人为动动座都没有影响,也没有了干扰纹的现象。
第二块板的情况是诊断卡起码走到26码就掉电,若干次试点机器有时能点亮。但是老是提示机箱打开过,首先发现电池下面的弹片儿氧化了,擦亮了,但是还是那样,心想这个氧化是个问题,但是不是开机开不了的原因,后来想想也动动CPU看看呢,咦,能亮。不过等机器冷后再点又不亮,动CPU也不行,不过碰碰有时又行。当一直行的时候我就把风扇弹簧上上去,有弹力压着看怎么样,不行,点不亮,后来发现有时这样也能点亮,但是机器冷了之后又会点不亮,后来就不研究了,直接加焊CPU座,搞定。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个好弄了

网友:
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得焊好了   我的为什么没好   是温度高了吗

网友A:
都是CPU座子。。。楼主焊的时候温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CPU座子。。。楼主焊的时候温度是多少?

我是红外焊台,下面是300,上面最终是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