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用什么诊断卡

楼主(2014-01-23):
现在新的主板基本都没有PCI插槽了,而是小型的PCI-E插槽了,修这种主板有什么诊断卡吗?淘宝上看了下好像没有这种诊断卡,只有笔记本上用的小卡

网友A:
PCI和PCI-E都是电脑主板的扩展插槽!
PCI可以用来插网卡,声卡等!
PCI-E是一种新的显卡插槽!像以前的显卡的都是AGP插槽的!
PCI和PCI-E 是不能比较性能的!因为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

网友:
有的。你在好好看看

网友:
这个确实要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和PCI-E都是电脑主板的扩展插槽!
PCI可以用来插网卡,声卡等!
PCI-E是一种新的显卡插槽!像以前的显 ...

我指的是主板上小的那种PCI-E X1接口,你说的显卡接口PCI-E X16

网友:
现在确实没有见到卖了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有卖,不过没玩过,只能靠个主板喇叭听声诊断了。。

网友:
主板的技术在革新,
适者生存,我相信搞维修的,也不会坐以待毙。
会有新技术出现的。

网友:
现代主板都一个桥了,外供电正常就换桥呗!

网友:
赞成7楼9楼,不过我一般量电压的!

网友:
是2楼说得对

网友:
这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过不了多久,厂商会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淘宝上有卖,不过没玩过,只能靠个主板喇叭听声诊断了。。

淘宝上还没有,我找了半天都没有,只有笔记本用的那种PCI-E诊断卡,不过笔记本上不好用的,我买了个,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台电脑正常能用,另外光靠喇叭不太直观,喇叭只能感觉到过内存不过,别的不太好识别...

网友:
过段时间就会出来了,因为H61的板子量很大,都没有PCI,无法用PCI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