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PLEOMAX小音箱无声(已拆开)要怎么修

楼主(2014-01-23):
症状:插好USB和音频插头并开始播放音乐,但没一点儿声音。就连那种刺啦的声音也没有。
现已拆开并取出了电路板(见下图)。
俺小白一个,虽动手能力还行但维修知识基本没有,只做了如下检查:
1、断开USB线后用表欧姆档测量两根线都正常导通。
2、把USB线插到机箱后面插孔中量两线有直流5V电压:
3、信号线3根都正常导通。
4、观察电路板各原件没有明显烧黑、电容鼓包等症状。
求各位前辈指教:
1、接下来应如何进一步查找故障?
2、如果是集成块坏需要更换如何选择替换原件的型号(原来的只标有“4863”)
 (网上搜到有LM5863、TC4863等多种,购买时应选哪种?)
先给各位前辈道谢了!

下面是具体图片:
这是外观样子

拆开前面板

取下喇叭后

取出电路板后

电路板

网友:
先不怀疑IC坏,检查控制IC工作的1脚位的电压接近0还是5V,按这脚位往前检查其控制元件是否坏
型号hxj4863或LM4863

网友:
输入信号有没,喇叭坏没,虚焊有没,电位器对不对,不行就一步步给信号检查从输入到芯片

网友:
首先 看看是不是你的线路有问题 在个一般是IC坏了  电阻 轻易坏不了的     再说也没必要修  没多钱的东西

网友:
先易再难的检查。

网友:
这玩意看似简单,其实挺麻烦的..

网友(2014-03-13):
这个真没修过呢~~~我觉得你应该先了解一下原理在修~~这样好点~~~

网友:
像这样情况直接买个新的不就完了,自己又不会修~~~!

网友:
你先别着急换功放块!你先把电位器测一下 这种碳膜的电位器爱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