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212T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01-23):
一台SONY VPCEG-212T(板号:MBX-250)不开机,取出电池接可调电源发现无待机电流,万用表测DC输入端有19V电压。这SONY机子郁闷呀,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开机原理,但用电池不开机,接适配器不充电,也无待机电流,首先想到的是这板的充电电路,跑电路看了一下是PU4004芯片BQ725,找BQ725工作原理

这是索尼机型用的充电IC,充电控制方式是SMB BUS总线" d'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3 b! k6 z, h)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ACOK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
用万用表测输入电压都正常,就是4脚电压只剩0.18V,明显保护了,去除负载,还是无输出,最后想更换BQ725,可手头没这芯片,无奈,试用风枪加热试试,奇迹居然出现,再接可调电源,待机出来了,测4脚24V出来,按开机键OK,启动了,最后订了几片BQ725回来,换上测机2天,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日本人的东西就是难修没办法,图纸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测量外围电路 不良可以用镊子翘起BQ725 4脚 看电压变化来判断的,一般外围电路有问题有些元器件上电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