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TCL主机问题不可思意

楼主(2014-01-23):
我接到商家一个TCL主机,进PE但是不显示桌面,没有死机,换系统启动进到WIN  XP界面不和进PE现象一样,没有死机  ,又看是不是CPU温度过高,,看温度不高,想了半天,桥不敢压,老机子容易坏,  我就去买了一张老显卡,   换上了,   OK

网友A:
楼主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都打错了

网友:
瞬间被吓尿了

网友B:
楼主牛啊 这都可以啊

网友:
这问题太容易了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北桥有问题,你才换显卡就显示的吗

网友:
还是不懂到底是描述了什么问题

网友:
哦,原来这样。看来还是显示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说实话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啊 这都可以啊

这你也不知道啊,鄙人小十七刚出道 ,   水平还有限   ,让各位见笑了。  以后会更好。 加点分吗,这是经验,这个机子是奔四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都打错了

懂不起哇,这是幽默  ,不多说,不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北桥有问题,你才换显卡就显示的吗

奔四的机子敢压桥吗,   而且找到安全的方法何必使用不一定成功的方式啦。而且那个显卡也就   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