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G31M-s问题

楼主(2014-01-23):
大神这个主板跑代码一直跑到跑了几个 到98 然后到E0就不跑了,如何解决呀,,,我刷了一下bios
死活不跑马了,bios程序我在主板官方下载的,是exe文件请问这个工具支持exe格式的bios程序吗
华擎主板

网友:
不支持EXE格式的吧

网友:
跑E0为何先不换内存试试呢?

网友A:
没有多余的内存我就没换,但是刷完bios就*脏话*不跑码了我屮艸芔茻这急死人啊

网友:
看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bios不对啊 .EXE文件是在windows下的可执行文件或者安装文件 重新从论坛下个BIOS用编程器刷

网友A:
谢谢大神们,我把bios耍的不跑代码了,而且找不到程序了

网友:
执行exe文件,就会得到BIOS

网友:
直接运行。EXE文件就会弹出刷BIOS的界面!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再刷回去,换根内存试试,最后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2014-07-10):
我也一样啊,EO不跑码了。刷BIOS是EXE文件。

网友:
exe格式怎么转换成bi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