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a卡独显关机自动重启求解

楼主(2014-01-23):
联想y460开机后关机自动重启了,求思路。。。ec bios和南桥bios都刷过了。。。。求思路啊。。。!

网友:
把开关板去了,试试!

网友:
杀EC 包好。。。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对吧

网友:
换系统是了吗?系统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同意1楼  去开关板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