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刚做好一个AMT64的内存检测卡

楼主(2014-01-23):
制作过程很简单,一张530TX的网卡,一颗39VF040(引导芯片网卡93LC46已带),用编程器分别写入程式,安回网卡即可。
不过此卡挑板,我用磐正的G31试过,根本无启动界面,换用华硕的P5XXX(具体忘了,是VIA芯片组的),可以启动并自动进入测试,但无颗粒图形显示,最后,用一块MSI的G31TM-P21(MS7529V1.6),成功启动并带颗粒图形显示。

最后,这个东西除了是一块测试卡,依然还是一块普通的以太网卡(不影响其本身的功能)——当然了,我们只是利用了它的启动模块而已,呵呵

补充内容 (2014-1-24 11:56):
大家要下载的话去11楼下吧,上面这个有人说下不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收藏了

网友A:
这个内存检测卡是DDR2的内存使用,还是DDR3的内存使用,或者是DDR2和DDR3的都可以使用呢?

网友:
不知怎么搞,图片在附件中上传成功,也全部插入了,还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检测卡是DDR2的内存使用,还是DDR3的内存使用,或者是DDR2和DDR3的都可以使用呢?

我的G31只能支持DDDR2,听说技嘉有块能支持DDR2、DDR3的。

网友B:
不能下载啊,不厚道啊

网友:
想问下楼住,点不亮的内存用能带就去检测不

网友(点评):
我也是刚做好,能亮的都能测,不能亮的好像无能为力(点亮后热插也无用)。大家可以多测试,都上来报告一下,分享经验。

网友:
这卡不用在bios里设置,直接插上开机就能进测试界面吗?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如果除网卡外无任何启动设备,BIOS启动设置里的”其它启动设备“为启用状态;或者直接设置网卡启动第一。简单说,一般什么启动设备都没有的情况下,自动引导进软件,自动开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下载啊,不厚道啊

网友:
2   3 代通用吗

网友(点评):
如果主板支持,我想1、2、3代应该都可以吧,不过只听说有技嘉的915支持D1/2的可以1代2代通杀。大家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了,已下载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恩好的 我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只适合能亮机器,不亮的能解决不,楼主

网友(点评):
不亮的基本无能为力,不过,有空的话可以多做尝试。

网友:
网卡不好找哦。太老了。希望楼主发点里面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点评):
这种网卡很常见,二手市场10~15元一块,网购二手也很多。使用说明真没有,也就是可视化界面,谁看谁懂。 不过个人认为这工具效果有限。

网友:
楼主强悍,这也会搞

网友:
这个卡好用么

网友:
W39VF040FAP 和PM49FL004T-33JC可用吗,或者必须用什么类型的bios芯片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只要是封装形式合适,4M容量的芯片应该都可以。就是引导芯片93C46/93LC46在写入的时候好像必须选择(16X)。

网友:
问下,这个直接用网卡,有办法写bin到rom么?

网友:
楼主真尿性。。。

缘分草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都通用所有内存吗?

网友(点评):
这几天休息,没继续搞了,目前只在G31上测试过DDR2

网友C(2014-11-28):
我用inter的网卡也弄了张

网友:
这个淘宝上面价格也很高  好晕

网友D(2014-12-28):
引用 网友C:
我用inter的网卡也弄了张

intel的网卡也可以吗。没试过 。我也是用 的d-link的TX530做了2片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的网卡也可以吗。没试过 。我也是用 的d-link的TX530做了2片自己用

可以,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板子没引导下去。但是板子上有显示那个。我是用那种自带25储存器的网卡做的,刷25储存比较简单。

网友:
你的方形的芯片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看好多编程器不能用来写这个方形的芯片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一块网卡,93VF010的芯片不知道行吗?

网友:
用IC转换插座即可,这个是非常普通的芯片

网友:
有什么功能?

网友:
看來很多短路都是小原件引起的啊

网友E:
以前用8139搞过硬盘还原卡,双列直插的闪存,不知能不能用,闪存要多大才能装得下文件?

网友(2015-02-01):
楼主有创新啊

网友:
带不过的条,一一直都没办法突破

网友:
是不是写在网卡上。上网卡直接就可以测内存

网友:
腻害腻害!这样整也行

梅捷G41板子有个型号的有两个内存槽,一个D2,另外一个D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8139搞过硬盘还原卡,双列直插的闪存,不知能不能用,闪存要多大才能装得下文件?

这怎么弄 还能弄还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怎么弄 还能弄还原卡

这些都是过时的技术了,BIOS之家学来的,WIN98时代可以用,XP以后就用不了,和这个内存检测卡一样的道理,程序中带有特征识别码,只要93C46存贮芯片中带有此识别码就能用,不是单单锁定网卡号的,就相当于软件的SN注册码。

网友:
最好详细点说明,软件也带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
貌似显卡啊  怎么测试内存??

网友:
楼主这卡在哪里买的

网友:
有点意思,学习一下。

网友:
牛人,把程序发一个嘛

网友:
谢谢分享!想尝试,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那需要什么软件之类的东西吗 还是启动直接进入测试?

网友:
很好的创意,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
楼主真强悍啊 学习了

网友(2016-01-11):
所有内存通用吗

网友:
这个具体有什么步骤吗

网友:
网卡改诊断卡好牛啊。。。

网友:
楼主软件玩得很好,很聪明

网友:
怎么检测内存         截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