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了一台apple a1286,PM_BATLOW_L的通病。

楼主(2014-01-23):
我觉得苹果机子都有这样的通病,很多不触发的原因,都是因为它PM_BATLOW_L引起的。直接短接应该都可以解决问题,今天修的a1286很奇怪,虽然修了能开机,但是进系统立刻掉电,进PE也是一样。我想来想去,还是PM_BATLOW_L信号的问题,因为通过上拉电阻过去的电都被拉低了,也没有通过任何电路,所以不是EC就是NV单桥的问题,存在短路的情况,手上也没有芯片更换,我想了个办法,我就直接把ec拆下来重新直球,把PM_BATLOW_L这个点给去掉,等我焊好之后,PM_BATLOW_L这个信号3.3V居然有了,开机都一切正常,也不掉电了,我真是纳闷了,我都断开了居然有电,难道是南桥内部存在短路,反馈过来的吗,真是糊里糊涂,反正修好就行,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直接飞线上拉不行嘛

网友:
看到苹果本子,头都大

今天来了2台A1285 上电就掉ISL6263巨烫待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