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把系统装到启动盘里

楼主(2014-01-23):
分享下装机经验   要识别到硬盘是必须的   二种装机模式  手动  和一键  貌似我们都喜欢用 手动    手动装机前几天有次装到了U盘里面去了   上次步骤是  123  过后  显示2  2  1  1 盘就装到U盘里面了  貌似没注意到那个盘有多大。正确装机 是  2 2 4 4  才能装到C盘里   汗阿   后来发现用一键装机就不会装到U盘里面了 。要是有遇过到试试

网友A:
你干技术几年了,装系统还装错啊,你不知道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技术几年了,装系统还装错啊,你不知道容量啊

忙中出乱阿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会点维修的都不是问题吧。

网友(2016-11-19):
装系统最基础的了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看清楚盘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