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BEL 小电源维修TNY267PN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4-01-23):
现在的情况是TNY267PN的1脚有5.8V左右的电压 4脚有2.26的电压 7脚的电压在300V左右跳动,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芯片炸裂了 换了一个芯片后还是不工作 ,求哪位大师帮帮忙啊~ 一共有两台~ 小弟我刚开始学修电源 另一台电源被我搞残了光耦的反馈电阻那里,请问我能在哪里找到这两片精密电阻啊?一片是69B,另一片是71B,这两台我修了一个星期~把电源知识从头开始学了一遍~现在就卡在这里了~跪求大师大哥们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有前辈高手来帮一下啊?

网友:
都没人愿意扶一下我这个跌倒在地的老人家了吗 都没好人了吗 高人们请帮我一下啊

网友:
都没人帮忙吗 这个世道也太炎凉了吧~

网友:
4脚电压不够  应该是10几伏  查一下外围电路  启动电阻  供电二极管 滤波电容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我查了降压电阻 都是好的啊 没有供电二极管 我已经放弃维修了

网友:
贴片电阻不好搞,用16分之一电阻打孔代用,TNY267的工作条件不复杂,没有几个元器件,着重查431和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