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奇怪故障,高手指导

楼主(2014-01-23):
V460不触发,测ECBIOS的8脚有3.3V供电,开关面板上有触发信号,感觉像是通病,EC的BIOS故障!把EC的BIOS芯片进行刷新时,编程器提示芯片错误。后来重新换了一个芯片,写上程序,但是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量EC BIOS芯片的SPI_DI和SPI_DO、SPICLK这几个信号,没有任何波形!这几个信号和EC芯片相连,难道EC也有可能坏吗?高手指导!

网友:
按照时序来啊,有没有rsmrst#,slps3 s5 ,别让通病误导了

网友:
SPI_DI和SPI_DO、SPICLK这几个信号上也测不到电压

网友:
明天再仔细测量一下这几个时序信号!怀疑EC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ec一般不爱坏

网友:
谢谢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测试了E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原机的ECROM芯片用编程器写,总体上错误,以为芯片坏了,后来从别的料板上找个芯片写完程序装上还是不行。后来从论坛里看到这个原机芯片可能有写保护,直接写可能不行,得去保护!然后我重新用编程器对芯片进行去保护,然后擦出,重新写程序,最后一试,终于好了!虽然机器修好,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用别的芯片写上程序就不行呢?非得原机的芯片才可以呢?我换了两个别的板子上的芯片,都不行,最终还是原机的芯片搞定了!

网友:
什么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