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局域网共享

楼主(2014-01-23):
怎么局域网共享

网友:
右键属性设置共享就可以拉

网友(2014-03-26):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运行里面输入主机的IP地址。

网友:
右键属性设置共享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本地用户组。用户已停用不要勾

网友:
把一台需要共享的机器,打开在网内的安全权限就可以了,以前开网吧经常这样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