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0字节怎么办,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23):
不必           在乎

网友:
找个量产工具 低级格式化工具搞一下,不行的话就Buy One

网友:
唯一方法只有量产。。。

网友:
找对量产工具是正解。

网友:
如果电脑能识别,格式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U盘坏了

网友:
先格式化,不行就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检查”扫描修复,还不行就U盘量产工具量产,最后不行就买新的吧

网友:
SD卡经常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