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我有12V的直流电源怎么改成24V的

楼主(2014-01-23):
求大神,我有12V的直流电源怎么改成24V的,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里面的元件都是按12V设计好的

网友:
改动里面的元件有点麻烦,买过XL6009 DC-DC 升压模块, 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可调 ,最大4A电流,转24V不是问题!

网友:
一般的好点的电源都有保护模块,过压、欠压都会保护的,除非你的电源没有这些保护,这样换上25-35V的输出滤波电容,把反馈电阻加大到调出24V就可以了

网友:
降压好改,升压不好弄,有风险,建议购买24v电源。

网友:
单路的话加个储能电感,在加上一个控制开关,在加上一个控制开关的IC,在后面加上电容基本就可以达到升压的目的,不过这样比较麻烦,成本不划算~~~~~我可以讲下原理, 其实电感像是一个电池,在电路上加个电感就相当于加了个电池,两个电池叠加就能达到升压的目的,加上开关和控制IC的目的是让IC来控制开关的打开时间,来控制电感里面储存的电流,时间越长电压越高,反之则越低,比方12V的,在电路上加上电感后开关打开后电路就会对电感充电,时间越长电感里面的电流越多,当开关关了后电感里面的电流就会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就是12V加上电感释放的电压后电压就高了,通过控制开关的时间长短来控制电压上升多少,液晶板上这样的电路很多。讲的还是比较笼统,估计不好理解,我建议直接买个升压模块就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别改,买个现成多安逸……。

网友:
最好是不要改,使用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