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

楼主(2014-01-23):
主板南桥烤的时候按出锡了 求殖锡的技巧

网友A:
很好植呀,有钢网就可以

网友B:
没钢网 用0.55的值吧

网友C:
冒珠丛植吧 有直接加热的钢网卖的

网友D:
很简单,用钢网就行,重要一点就是油不能搞得太多了,不然很容易连珠。

网友:
用钢网从直球咯

网友:
有钢网就很快了

网友E:
必须要有钢网啊 这样才好植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植呀,有钢网就可以

没有啥特殊的技巧么 我看我师傅殖锡的时候还要刮好几遍 说锡球不均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钢网 用0.55的值吧

没钢网也能殖锡么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冒珠丛植吧 有直接加热的钢网卖的

那么好 哪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用钢网就行,重要一点就是油不能搞得太多了,不然很容易连珠。

是啊 我殖锡殖的有的大有的小 还好漏

网友:
额   没有啥特殊技巧么  比如什么方法殖锡成功率高

网友:
是很快 但很麻烦啊 手工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有钢网啊 这样才好植球啊

钢网有 就是手工不大好 想找点技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钢网也能殖锡么 第一次听说

我估计他师傅使用的是锡膏,也就是一种锡粉

网友:
熟能生巧~ 买那种小钢网,直接加热的好些, 冒似乎迅维网正在统计常用的钢网,可以等待后续生产出来。

网友H:
主板做桥之前烤下效果最好,植株出来的也是、

网友I:
植株我也是刚刚会,技巧和多练习很重要;找块废板子,拆拆植珠后再装上,反复几次,不要等到急用的时候才去学,那样容易失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他师傅使用的是锡膏,也就是一种锡粉

是的 那你殖锡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做桥之前烤下效果最好,植株出来的也是、

有木有什么原因  还是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植株我也是刚刚会,技巧和多练习很重要;找块废板子,拆拆植珠后再装上,反复几次,不要等到急用的时候才去 ...

现在是要用咧啊  - -悲催   谁想到手拙把南桥干冒锡了

网友:
多练练就会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 那你殖锡用的是什么啊

2种我都有,使用锡膏比较省钱,  建议你买小瓶的锡球  然后再锡膏,有时锡膏搞不定时,就使用锡球

网友:
锡球好殖啊    锡球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2种我都有,使用锡膏比较省钱,  建议你买小瓶的锡球  然后再锡膏,有时锡膏搞不定时,就使用锡球

锡球好殖啊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  不是用手一颗一颗的点上去的吗???         我弄一个桥搞了一个下午都没搞玩

网友:
织桥要多练,还有正确的方法

网友:
我用的是无锡

网友:
  我用的是钢网啊  不用钢网植  那用什么啊

网友:
烤的时候不要压他呀

网友:
没啥技巧,多做就OK,现在科技发达啊,直接把桥上的锡刮掉,抹油上钢网,两三分钟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