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mats结果

楼主(2014-01-23):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3 A2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075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是不是核心虚焊,结果怎么看啊  怎么判断是核心虚焊还是显存坏

网友(点评):
96GSO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卡上本身没有A区,但却是A区有报错,多半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问题,修什么

网友:
这不是提示你了A13  A27数据位错误?你这测的就是显存啊!

网友(点评):
大仙一样的人物,那里写了报错了,你是怎么看到的

网友:
你这已经给出答案了啊,A13  A427数据错误,这个软件本身测试的就是显存!

网友(点评):
这个卡上有A区吗?A13和A27位置在哪里?数据位报错并不代表一定是显存问题,核心\显存\PCB都有可能,软件是检测故障的位置,不是检测显存好坏的.

网友:
加焊完就知道了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9600gso么
显存没看出有问题啊

网友:
这是什么啊  没见过

网友:
把显存拆下量就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点评):
在仙,,这种卡要拆那颗显存量,才知道他有问题,, 我也直不明白

网友(2014-02-27):
拆第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