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LC-47HW36黑屏求助

楼主(2014-01-23):
接到一台厦华LC-47HW36的液晶电视,(屏:奇美 V470H1-L03 逻辑板:V420H1-C07 主板:569HW0501C
)故障为开机花屏,按各功能键图案会变化。逻辑板2.5 3.3 5 12V均正常,买了一块逻辑板更换,开机出现logo 不再花屏 但logo 上方会有一个和logo同样大小显示很淡的方块。几秒后logo消失就黑屏了 背灯管是亮的。按任何键屏上都没反应,只是指示灯会随按动按键闪烁一下。现在陷入疆局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黑屏后,屏有供电吗?没有就修供电

网友:
屏供电?是指背灯吗, 背灯管是亮的,有前面看屏也是亮的 只是没有图像或图案,谢谢!

网友:
还真是有点难,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个程序试一下,不知道好不好呢

网友:
找不到啊,信号主板要三百多,有点担心呢 万一换上又有别的问题就赔大了!

网友:
花屏,要是我修 第一个换排线,

网友:
我忘了说,排线我一根一根的量过了,30公分的线长,阻值都在0.5欧内,应该算正常吧。谢谢

网友:
是板对板测的 排除插头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无信号吧。。。。。。。。。。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   或者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