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自动上电,不触发

楼主(2014-01-23):
LA-2792P这块主板,待机0.0013,开始是不触发,按下开关电流从0.0013到0.0014,几乎不变。

查ALWON信号,这个信号用于开启待机芯片8734的线性电压,+3.3V_ALW,+5V_ALW。
ALWON由EC发出,当EC 121脚得到+RTC_CELL供电,并ACAV_IN#为高(充电芯片发出),EC就会自动发出ALWON。

实测待机芯片+3.3V_ALW,+5V_ALW已经产生了。那就测一下开机动作
开关脚连到EC的119脚,如下图:(EC是MEC5004-NU)

按下开关后 119脚有高低高跳变。

这时候EC就要发出SUS_ON。插播时序:
  EC 119脚收到开关的信号后,它的供电,时钟,复位,LID_CL_SIO#(不为低),94脚就会发出SUS_ON,开启待机芯片PWM电压3,5V(南桥待机35V)
接着待机芯片发出的PG SUSPWROK_5V就去开启内存电压。
内存电压产生后,内存的PGSUSPWROK_1P8VSUS_ON相与产生SUSPWROK
SUSPWROK直接去了南桥的RSMRST#信号。
注意EC发给南桥的高低高是:109SIO_PWRBTN#,这个脚总为低电平。低电平就触发。
由于此前一直触发,但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所以当按下开关后,南桥待机,RSMRST#都满足了,所以就触发返回S3,S4

好了,我EC的条件都量了,都正常,但就是不出SUS_ON。手里没这个EC,论坛查了一下,说这个EC带程序,不能乱换。
也不管了,先买一个换上试试。
换上后,有变化了。
一插可调电源,就自动开机了,我一拔下,再插上去,不会自动开机,要等一会儿插上才会自动开机(每次都有效)
但是不触发。
把CPU,内存上上去,挺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电流到0.82左右。
论坛搜了一下,有可能是显卡不过。
那就用风枪吹一下显卡,电流跑过0.82了,但刚显示画面就掉电了。
上BGA加焊了一下显卡。
每次自动开机都可以点亮了。
显示这个画面:

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不触发,但插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就正常,一回待机状态就不触发了。
看上面那个提示,好像是适配器不够65W,难道要原装的适配才能触发吗?

网友(点评):
没原装90W可按F3 ,以后就不提示了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最后一台机器的维修过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8037-1-1.html   还有你这太机器开机提示F1是告诉你你的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网友:
我觉得先换上再说。。戴尔和苹果都有适配器检测

网友:
机子修好了,楼主强阿

网友:
看开关键是否有问题,如果开关到EC之间断线  或板成不良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故障

开关到EC之间断线的话,一般 开机键 电压会被拉低掉的。

网友:
楼主可以BGA加焊 或换南桥看下,它本身不良的话,机器插电也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6-25):
正解

网友(2014-01-24):
楼主解决了嘛  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楼主能把全部的电路图发一份出来不,谢谢

网友:
楼主图纸奉献啊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吧,前几天遇到一个DELL的,就是不充电,修了一天不知道什么问题,结果换了个适配器就OK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

网友:
图纸我在论坛下的,准备把链接发出来,但怎么搜也搜不到。
我自己传上来了:

网友A:
LZ你可以看下这个机器他EC如果真有程序的话  旁边有没有BIOS芯片   或者去查查到底是不是EC真有程序    如果是有程序的话  你换上就不一定能好   出你这种问题都很有可能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可以看下这个机器他EC如果真有程序的话  旁边有没有BIOS芯片   或者去查查到底是不是EC真有程序    如 ...

EC旁有个BIOS,这主板就那一个BIOS,EC和桥都可以直接通过SPI总线访问。这个要怎么看。回复无法上传图片,我挂到贴子上去

网友:
D620早都没有得修了,我这边。。。

网友:
COMS电池装好了试啊

网友:
提示的是电源适配器的功率不够65w

网友:
这个板估计是好了,那个SNIFFER开关好像不起作用。我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拉低127脚POWER_SW_IN#可开机,难道之前那个不是开机脚?或者要插上什么东西才会开机。

然后我就查了下127脚去往里,如下:
去了键盘接口:

还有一个没装的POWER点:

还去了EMC4000芯片:

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点评):
你说的SNIFFER是无线开关,开机按键是在键盘上,上网找D620键盘看看吧

网友:
差点就自动开机你拔一下COMS电池试一下,上面显示F1,F2是表示不是原装适配器,这影响不大。实在不行就刷一下BIOS。这机器你都修好80%了,就插那么一点点,努力一下就行了。而且还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