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希捷硬盘,12代,固件版本CC36 蓝屏后无法启动S.M.A.R.T Status Bad

楼主(2014-01-23):
朋友的一块500G希捷硬盘,12代,固件版本CC36

正常使用中间断性死机或者黑屏,最近一次蓝屏后无法启动,提示如下:
Hard Disk: S.M.A.R.T Status Bad,Backup and Replace

后面没有那个按F1进入系统的提示。刚才盘拿走准备挂从盘试下。貌似后面还有提示:

……ECC ERROR

请各位高人抽时间指点下“怎么取回数据”。清除SMART那根专用线手头没有——也不会用。

网友:
什么都没有还修个啥呢?

网友:
请各位高手来帮助下。或者给个详细的链接。

网友:
太复杂了不会

网友:
我不是高手,高手也需要软件或硬件工具呀。
没PC3000,也没效率源,ST的专用串口线都没有,至少找个专用软件哟。
再说,你没有这些之一,高手说点比如PC3000的操作,你也没办法呀。不过,坛友们可以分享,却不能验证。

网友:
我想买那个专用线,有这方面经验的回复下。

网友:
多谢各位建议,已经寻找专业行家了。

网友:
昨天我的500G蓝盘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