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80主板内存插左侧3个插槽经常点不亮,只有第4个插槽能稳定使用

楼主(2014-01-24):
这会是什么,起初认为是灰尘问题,用电吹风对着内存插槽也吹过好几次,问题一样,内存也换过,也一样,这会是什么问题。内存插1-3个插槽反正第一天能用,第二天又黑屏。总不会是插槽灰尘多吹不掉吧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怀疑还是插槽长期不用导致氧化接触不好问题。

网友:
风机压干净  上洗板水 清洁。
中间查供电 电压。
最后又示波器就好了 抓波看场管输出波形。。。